宏基4520G 用1个小时左右自动断电 重启 然后死机

楼主(2010-12-15):
在用的时候自动断电,非正常关机。。然后重启后一直都是自动断电。。然后放着一段时间后,可以再用一段时间。用一小段时间后又会自动断电。。这样重复。绝对不是温度过高。。。因为现在开机走完那个AMD的LOGO完就自动断了。。。然后隔一天吧。。开机的话有时还可以玩一会。。然后再自动断。。。断完的话再开最多走到AMD的LOGO。。又要放着一段时间才能用,也加焊了北桥 ,换过显卡板,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散热没有处理好,适当的给它加一点散热泥!!!

网友:
AMD的不稳定,让客户卖了吧

网友:
这机子我都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散热架子坏了不传热了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散热问题,温度有鲁大师检测 CPU是48度  显卡是58度  硬盘37度,应该是正常呀

网友:
我那 也有一台  到BIOS 掉电 还没开始整的!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情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