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自制BGA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本人自制BGA  下部加热一定做好了   但是上不加热遇到了问题
上部加热是用 安泰信8205的手柄加温控器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上不加热的温度不受控制呢  一下子跑到350度  一下子又是100度   根本没法控制       调节 P   I   D 调了一下午  怎么调都是这个样子     刚开始以为是那个线没结牢固    但是反检测色都没有问题     温控用的是  LAN-C807
                     现在实在是没用办法了    到底是那有问题   或者  PID的数值不对?

网友:
问题是温控表不够好,输出方式是两位的,。如果是占空比调整方式驱动SSR的方式还勉强可以

网友:
输出我就是用的SSR固态续电器啊

网友:
时间长了   自己就知道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