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各电压正常,但大电容只有277V

楼主(2010-12-15):
朋友给了我一个不知好坏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回家测了下3V、5V、12V都正常,粗劣看了下,有几个地方有焊过的痕迹,量了下大电容的电压只有277V左右,两只电容都为138.5V左右,记得应该是300-310V,拿了块板试了下,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问一下这个电源可以长时间使用吗?大电容的电压怎么这么低?

网友:
电容失去了容量或者减小。

网友:
容量没减少,200V330UF的电容,测了下,还有340UF,另外换了两只新的250V470UF的上去,也是277V左右。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个电压吧,可能与全桥、电容、均压电阻有关系,我遇到两个长城的电源,都差不多这样的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这两个电源都正常使用中。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那就不管他的,反正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大电容上电压之和约等于实际市电输入电压的1.4倍。如果电源里配备了PFC电感,那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会更低。

网友:
市电多少伏,有没有偏低

网友:
市电电压为多少,估计在190V左右。

网友:
很多奇怪的毛病都是市电,插排,电缆等搞的鬼。我有次在客户那换个新电源,一通电啪的一声爆炸了,还没等哭,一看是电缆插头根部炸了个洞,真是开了眼了。

网友:
电压是210v以上,没低过210V,不知道是不是跟天气有关,这几天比较冷,电压也下降到210多V了,平时在230v左右的

网友:
应该正常吧,只要输出正常就可以先用啊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的问题误差大了一些。应该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277V电压低了点 一般都有300V才正常   换整流管看看 还有均压电阻大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很重要的,一定要稳定的,这种电源最好不要拿出来用了,到时候出的问题都比较奇怪

网友:
电网电压低整流输出就低,277伏绝对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