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长城液晶显示器原来是这坏了。。。

楼主(2010-12-15):
半月以前就接到这样一台显示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开始屏闪,同时指示灯也闪烁,没修好用户就不同意修了,很遗憾。昨天又接了同样故障的机器,现在终于查到故障了,原来是主板上两个电容容量减少导致的,真是费了我好长时间,不容易啊。

主板上那两个电容没有鼓包,表面也看不出异常现象,没办法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一个电容都换了,终于好了、、、、

网友:
有没有好的办法,查找电容失容?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在高压条 灯管 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把5V 12V 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液晶里面的电容失效变小是通病

网友:
买一个电容表,专门测各种电容容量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你上传个图来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维修公司老兄,这么晚了还在看帖子,真用心耶!好冷的天气要早睡休息!

网友:
一体板上的电容容量本来就不大 都是刚刚好的 稍微下降 就会造成不开机 黑屏 或者指示灯闪烁故障。 值得大家注意哦。。。而且现在的电容质量也开始缩水了。虽然都说有误差。可是奇怪的是 我怎么发现这个误差都是往小了误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个数字电容表,一测便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电容表好呢,推荐几个品牌来看看,价位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现在的19寸长城坏电容是通病,只要是这个现象10个有9个都坏电容,你那个应该是跟高压板供电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