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惠普是怎回事?

楼主(2010-12-15):
HP 510机器不上电,查下来3VAL 短路,去掉EC OK,3VLAN短路,去掉网卡芯片OK,但不知道88E8042能用88E8040代换吗?还有这颗EC 是KBC1070NU,不知道带不带资料的!
谢谢大家!
芯片

网友:
芯片上面有涂了点颜色的一般都是有资料的

网友:
这机EC不带程序

网友:
好像不能用吧!

网友:
KBC 不带资料的 ,可以买来新的换 网卡我也没换过,你可以换了试试 不短路的话就没事

网友:
网卡定义我看过了,可以用!但这颗EC在其他板子上面是有个版本贴纸的,这个板子上由于别人加焊过或是换过,上面没东西,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再reflash的,料在订货中,弄好了我会告诉大家的!到朋友店里找了没有,只能买个试试了!哎,这也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