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显卡、内存存储芯片焊接保护罩

楼主(2010-12-15):
最近学习维修内存、显卡,感觉最困难的就是焊接时芯片容易损坏,在芯片上加一个铁皮罩子会不会好一些呢?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你多练习一下拖焊就可以了。可以用不风枪

网友(点评):
有时需要把芯片焊下了哦,所以就必须使用热风枪了。

网友:
用热风枪拿下来之前可以用电焊铁先把所有脚加上松香焊一遍。
这样可以加快拿下芯片的时间。

网友:
取芯片的 时候最好一次性把它取下来,芯片烤多了不好

网友:
用风枪也没事,我夏天都用400度吹,关键时间控制好,还要多下点焊宝
加热到有轻微响声或者有种特殊焊宝和焊锡熔的味道就OK

网友:
只要温度掌握好就没有事

网友:
没事的。。就用风枪就可以搞定了。。凭感觉用好就行了。锡的熔点大概是220℃吧,

网友:
你要是新手就在芯片上贴一层耐温胶布

网友:
要是身边没有风枪呢?记得以前都是一根漆包线一把烙铁,取下四边引脚的IC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用漆包线传在IC引脚的下面,一边用烙铁烫一边用漆包线拉。

网友:
不用的,注意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