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华硕 M2N68,检测卡跑16 停顿10秒钟后继续跑直到00,屏幕不亮

楼主(2010-12-15):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 M2N68
检测卡跑16 停顿10秒钟后继续跑直到00,屏幕不亮
换多个显卡,多个内存都无效
刷多个版本BIOS无效
最后上了个7300GT的显卡就点亮了,前面提到的换多个显卡都是8500GT以上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
  我有张845的板,插什么显卡都不行,试了很多张,后才从垃圾堆里 找了张超级烂的显卡居然亮了,后来不甘心又试了很多张,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打下PCI-E插槽的阻值试下,看会不会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