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N-SLI 開機後,RESET燈一亮就關機~~

楼主(2010-12-15):
這片板子開機後,RESET燈一亮就關機,不知那位大大可幫我看一下:

下面是ATX接口的對地阻值,3.3V 的13Ω,算不算短路?因有一腳有接0.1μ電容至地。
奇怪在於有時RESET燈亮時,就關機,RESET不亮時不會關機,不一定每次RESET會燈亮!

网友:
复位灯常亮,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工作,

网友:
有時RESET 亮,有時不亮

网友:
擦,究竟是亮了有复位电压还是不亮有复位电压。。你用的是什么检测卡?我的就是亮了才有复位。。。同事的那个垃圾一点的就是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reset 就會亮,但一下就關機了!沒有reset,不開機!

网友:
桥供电或桥虚焊..认真查查

网友:
北橋出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