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00开机从硬盘或光驱引导后蓝屏

楼主(2010-12-15):
我换了内存 硬盘 光驱 键盘 触摸板 CPU  都解决不了   现在想的是不是跟南桥有关 准备换南桥试试 就是蓝屏  高手帮忙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 parity check /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网友:
做南桥试试吧,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说清楚,客户是怎么造成这种情况的,或是进硬盘或是光驱 到哪一步蓝屏  用U盘 启动试了吗?  还有 bios  恢复出厂化了吗? 硬盘模式对吗? 你的机子要做系统还是 就是蓝屏要修呀!!!你无头无脑的问,我们怎么回答!!我晕倒!

网友:
问的太简单了。。。仔细点。做这行要的是细心

网友:
就是啊你问的 问题没法回答

网友:
看蓝屏报错提示是跟内存有关系呀

网友:
bosi耍了的   那个蓝屏是随时的 它不是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说得对   可能是你没有看清楚,我不是说开机从硬盘或者光驱引导后就蓝屏,U盘也一样,CMOS也清过了,BIOS也刷过了。  还有acer aspire 5500可以改硬盘模式嘛   我好像都看玩了可是没找到啊,是没是这个芯片组低了嘛。

唉,!!!求解中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这种蓝屏就是这样,随时     你也遇到过吗,唉太郁闷了,现在可能只与桥有关系了

网友:
最好先不要动桥,如果动完不好使你怎么办。先排除外部原因

网友:
改硬盘模式

网友:
楼主,刷个BIOS吧,有可能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的是现在外部设备基本上换完了  而且BIOS也刷了再次  还是不得行 所以从未见过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款机器是915PM的芯片组  他不用改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