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 自动通电,无复位

楼主(2010-12-15):
主板型号:ms-7244
故障现象:自动通电,无复位
       前面遇到一块主板是同样的现象,但是南桥很烫,这一块不烫。检测卡一直亮,测一下内存上增拉电压没有,再触发开关,测量内存上拉就有了,但是总线供电没有,g极连到了芯片az324m-a 上,但总觉得不是它坏了,没有动它,不知道怎么办了,经过指导,说是芯片       it8282m  坏了,原来这是V星的上电时序专用芯片,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上次也是 一个主板 开机排针不通电 换 8282好。。

网友:
IT8282是参与触发复位的芯片  没有复位不触发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一般碰到it8282m的主板一般都是怀疑此芯片坏,还有9202,9214,358之类的,都是易坏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