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SONY的机子。不上电

楼主(2010-12-15):
本来不打算修了。装上壳子竟然能开机了。进系统正常。难到是我没接什么模块导致的。。

现在已经维好19V了。是北桥边上的一个电容击穿了PC108。

现在待机正常。可以触发。还有就是原来的CPU供电场管坏了一个。找不到一样的(原来的是一个铁壳,下面有两个触点,型号IRF6621)。找个了普通的换上了。但是不跑码。CPU供电1.0V。北桥1.05V。 是不是CPU电压太低啊。
CPU是T8100

今天接了一台日本SONY的机子。待机电流0.002A。不能上电。按键也没有电压。南桥晶振有0.20和0.26V。但是主板没有3.3和5V的待机电压。没有电路图。所有场管都差了没有坏的。
板号为:MBX-182.
那为大哥有的传一份。我看到有一位版主发过。但是我下载不了。。哎
电源充电管理芯片是BQ24751。
上传个电路图

网友:
SONY的机器比较容易保护,先查查VIN有没有,3
V5V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修笔记本比较少。没有电路图。关键不知道那个是控制3V5V的芯片。几个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电压。只有BQ24751有电,控制两个场管输出19V。

网友:
还有就是笔记本电池也没电了。接上电池也不向电池里充电。充电接口也没电。

网友:
笔记本要比台式机难修多了。 。

网友:
什么“”放个电看看“”怎么放?

网友:
哈哈我刚修过一台是bq24751充电管理芯片旁的2个场效应管坏很小的2 个5只脚场管,你那个19v没有进去再测下19v对地阻值。

网友:
放电就是 把BIOS 电池拔一下,SONY 很多不触发的放电都能好  你这个可能是VIN 有短路

网友:
我拿来的时候电池就没有了。诂记不用放电了。

网友:
我找到那两个小管了。PU7和PU5.如果这两个管坏了。用什么代。你有电路图吗?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这两个没有电,也没有击穿。

网友:
顶一下子。等待中。。。。

网友:
待机  没出来 肯定 开不了机  先查待机吧

网友:
vin直接飞线过去看下

网友:
国产板不会有放电的问题,电路上不能自锁

网友:
顶一下。。。给个思路。。

网友:
3M5M 查查,看看芯片 19V过来没!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根本就没有19V的输入。查不出来DCBATOUT哪里短路了。

网友:
先搞出3V5V吧,现在肯定是3V5V有问题,,搞好这就可能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MOS电池,不是大的锂电池

网友:
顶一下。再不行。我就要放弃了。。

网友:
你就查一下那几个MOS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从这页开始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键无电压 查待机啊

网友:
用烧鸡大法烧下.

网友:
有电路图查看 效果要好些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和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