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充电不能维持 求解

楼主(2010-12-15):
收到一台CQ45 客户说不能充电
拆开后,单板上电池,电源测试,发现能充电。一切正常。正准备装机后再看看。。充电突然停止了。。反复试过很多次。确定故障为充电不能维持。
跟电路发现几个问题,

PQ109 2P在停止充电时变为0.6  ACOFF#变为3.3
PACIN信号正常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EC 抬高ACOFF#???

网友:
你插着适配器,ACOFF#置高设为无效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