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跪求万用表测试问题

楼主(2010-12-15):
在论坛里面看见说测试多少多少伏电压 是红笔放在测试点上面还是黑笔?
还有就是测试点放一只表笔 另外一只放在那里?

网友:
兄弟你怎么连这些都不懂呢?初中就学了的啊。测 电压红表笔接电源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数字表没有关系的。一只表笔放在测试点上,另外一只就是接地啦,这样就是测电压。这里说的“地”就是电源的负极。主板上各个接口,螺丝孔都是“地”。还不明白就回去百度吧。

网友:
别这么说  我初中学的早就忘了

renmeng -2
蓓祖宗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测主板上的电压。一个表笔接地。另一个表笔接测试点。打到20V挡

网友:
两支笔 ,其中一只接地,另一只接测试点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读数是正的,反过来读数是负的,所以不在乎哪支笔,只要放对地方

网友:
学这个要有人带才成的

网友:
我也是小白,不会啊。愁。。。
请大虾们提供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