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12-15):
很多人维修中发现机器找不到硬盘,我最近发现在索尼,戴尔还有惠普DV3的机器中,出现如下情况:放入一个新硬盘,安装系统一切正常,安装完重启后就找不到硬盘了。换硬盘和安装盘试也一样。哪位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是不是南桥呢?

网友:
不会,你的不认硬盘是指的bios 的! 估计你的bios 肯定能认的,怀疑是硬盘模式,或是xp win7 的兼容问题或是分区的问题(主引导),还有就是HP的bios

网友:
是BIOS设置的问题,只要重新进入BIOS内,将硬盘重新检索一次,然后进行保存就可以了,这是DELL电脑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