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 140WH1 TL A1用什么屏代换?

楼主(2010-12-15):
手上有台ASUSK40IN的屏坏了,原屏是LP 140WH1 TL A1的,不知道能用什么屏代换不?比如说:
LTN140AT07
求助

网友:
你说的这两款屏接口是一样的就能代

网友:
接口是不是在下面,屏背面的右侧,这种就是最常见的吧,很多型号可以代换的,还有一种接口在左侧了。

网友:
看看接口 位子 针脚 一样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