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白光951..................已解决了谢谢大伙们

楼主(2010-12-15):
买了不到1个月的白光951.可是前天打开用的时候发现数显显示47或48.(相互跳变)。原来打开是显示我设置的温度值。(370)
现在显示48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明书上也查了几便没查到!而且落铁头一点温度也没有了。

下来不管怎么调#键*等4个安键后都没用,后设置|:省电源,下限设定温度,等的也没用。

换了个手柄也是一样的,又换了T12等发热芯还是一样!想了下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所以就拆开了,量下了后总结变压器是没问题的,控制板上的整流桥快也是好的,下面的可控轨也是好的,
就Q7稳压3极管不知道怎摸测?

所以在基地跪求951电路图一份,感谢大家.弄了整整两天了还是没整好啊!头大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菜控制板哪里有呢?这位大哥

网友:
散热器自己加的吗?有点划蛇添足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951的可控硅上没有散热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都整了今天第3天了啊!还是没查出来.倒啊!!

网友:
重新买个吧

网友:
我没用过焊台。所以说不对的地方还望指点。
首先应该仔细看看有无虚焊,有无元件颜色不正常等等。
LZ在调温度的时候,显示数字变化不?
如果有变化,说明温控大体没问题。主要检查可控硅有无工作。顺可控硅跑线路查查。
如果没变化,那就是温控有问题了,这个比较难查。
那个大的如果是三极管可以在线用表的二极管档位试试。
如果是场效应管也可用二极管档位试试,只要阻值不是很小,如果不放心,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虚焊倒是没有!颜色不正的元件也没,
参数都可以调!就是调完,温度上不去,调的参数是保存了,但是温度没变化。
可控硅是否工作您有办法查吗?用什么量呢???
没有电路图没办法走线啊!!
您说的3计管是Q7吗??就是桥块旁边那个稳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450刚买的啊!在没钱烧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7楼的是个高手。楼主可顺着可控硅的G极往前找,(应该是双向可控硅)一般经过电阻或者双向触发二极管受温控电路的控制,再就是可控硅的G极和T2极间应该接个电容,它要是短路了可控硅就不会触发了。具体可参考采用双向可控硅的调光台灯电路,调制原理是一样了。

网友:
找别人修吧。

网友:
10楼的兄弟已经说明了怎么查。跑线路就是顺着可控硅的PCB板走线看它到底和哪个元件连接,就查这个元件好坏等等。
可控硅你可以先确定那个是输入端,哪个个是输出端,哪个是控制端。通电测试烙铁两端有无电压,电压是否过低。再测量输入端电压是否正常(我猜测应该是交流220V,如果带整流,就看看是否是直流300V左右,如果是低压烙铁,就不太好判断电压,这个要跑线路查查是什么设计规格,然后测量。),控制端电压是否正常等等。
可控硅我记得控制端和另外一端用表测量应该是通的,其他则不通。如果在线测量,应该阻值不是很小。如果不确定,可以换下可控硅试试。这个应该不贵的说。
如果Q7是个三端稳压管,就看看它的型号,是7815那电压就是15V,是7818,那电压就是18V,7805电压就是5V,如果是79XX系列,和78XX系列是一样的标称,就是XX代表电压。
79XX系列是负稳压管。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我也帮不到你。没有图纸你可以对着板了跑线路,看看板子上的集成块的型号,都是什么功能,有些东西一定要代换的。不是量着没事就行。

网友:
我这儿有个936的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早上买了个可控硅换上好了!温度又上去了!在此小弟感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