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诊断卡跑码最后为35 38 00 显示器输出为无信号

楼主(2010-12-15):
求助:诊断卡跑码最后为35 38 00 显示器输出为无信号,先前只跑85,无显示输出,我压了压北桥后,就成上面的循环跑码无显示输出了。

--------------------回复下面帮助我的朋友们:

谢谢热情帮助我的诸位大侠们,这个是小板,集成显卡的,我看了下板子也没有明显的鼓包情况,开始是85代码压了下桥后,后来就是循环跑,最后3个是35、38、00,开始就是显示屏会跳一下,并不会出现BIOS界面。

电源、COMS放电、内存这些方面均已试过,初步判断如果是85的问题,后来压桥又出现循环跳码。

我是初学者,入行浅,弄软的比弄硬的要好些。。。所以我主要是在分析判断上下功夫,暂时,还不能去实际解决,万用表我都用得少,用不来。。。

在此求助是想得到正确的分析然后去实际动手,再次感谢诸位的热情分析及帮助。

网友:
楼主的板是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的,如果是集成的测下R,G,B,和行场,看阻值正常不,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最好是先刷BIOS后再干桥

网友:
你压桥了才这样吗?建议加焊桥

网友:
谢谢上面的诸位大侠们,这个是小板,集成显卡的,我看了下板子也没有明显的鼓包情况,压了下桥后,开始是85代码,后来就是循环跑,最后3个是35、38、00,就是显示屏会跳一下,并不会出现BIOS。

电源、COMS放电、内存这些方面均已试过,初步判断如果是85的问题,那我明天就自己动手解决实践下。

我是初学者,入行浅,弄软的比弄硬的要好些。。。所以我主要是在分析判断上下功夫,暂时,还不能去实际解决,万用表我都用得少,用不来。。。

在此求助是想得到正确的分析然后去实际动手,再次感谢诸位的热情分析及帮助。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跟显示部分有关系,供电和时钟都要量一下,还有就是2#的哥们儿说的。

网友:
先把北桥加焊一下看看啊

网友:
把北桥补焊吧!00应该是CPU的问题!要不也可以换一下硬盘试试!不一定对的只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