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0-12-15):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的机器,客户说开个5分钟左右会掉电会开不起》先拿掉电池用客户的电源发现还是一样的,于是换自己的电源还是一样,看来是主板的问题,拆机插上电居然开不了机了,郁闷啊?。。。先把客户打发走了,在仔细看看,没有什么进水痕迹,打下每个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不对的,上电看到待机不对一测连3 5V都没有。查看得知ON3 ON5开启信号不稳定在跳变,所以在想是不外围有问题呢,看图量了周围的相关的元件都是好的,索性就换了个MAX8734一看待机正常了。试机半天没出问题。

网友:
运气 有点小好的,呵呵

网友:
呵呵,有时修机靠运气。

网友:
路过刷分的

a214756965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MAX8734坏的太多了,看来以后要注意这个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虚汗导致的,之前的芯片有可能是好的了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导致on3 on5信号不稳定

网友:
修过这问题

网友:
对,为什么不先加焊一下 呢?  这样更能确定问题的所在..

网友(点评):
有料板还是直接换好,呵呵

网友:
这个芯片这么不稳定呀!

网友:
看来我的  多备货老  哈哈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真针对问题学习,不然修好了不知道是虚焊了还是芯片本身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