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0-12-15):
      前几天接一台笔记本联想E680A的二修机,开机不显示,显卡都被做N次了,拿来看看是屏线问题,但是厄运开始了,解决完屏线,做了一下显卡,还是不显,怀疑显卡坏。去买来新的,坐上去,灰屏,于是摸一下显卡白屏,怀疑显卡没有做好,加焊晕了,只听噗心想完了,做完就真不显了,于是有买一个,换上故障依旧,加焊同样起包,外加不显,我是不是买到假显卡了。显卡型号是GF-GO7400T-N-A3的请有经验的师傅分析一下吧。同时求怎么分辨显卡真假

网友:
现在冬天应该不会暴桥才对啊,你是不是温度没调好.或者做前把芯片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N次BGA了,温度应该没有问题,做之前考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