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帽拧坏了 你们都怎么办?

楼主(2010-12-15):
螺丝帽拧坏了 你们都怎么办?

网友:
用尖嘴钳子夹住扭开!

网友:
螺丝帽拧坏了,是拧滑丝了吧!

网友:
想办法 固定住 在用钳子拧开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螺丝帽拧坏了是不是六角头变圆了。如果是的话扳手是应付不了啦,可以试试用大力钳或水管钳夹着看能不能拆下。

网友:
把螺丝头打掉.

网友:
用沙轮机磨掉...

网友:
用小号的手电转搞店!

网友:
用尖嘴钳弄

网友:
加焊锡    焊上去  再扭出来  丢掉

网友:
你们的方法有些是行不通的,我想问如果是螺丝在深孔里怎么办?还拧滑丝了,用锡的话螺丝不吃锡,还怕把塑料壳烫坏了,谁有好办法?不能同锉刀,也没办法用老虎钳,尖嘴钳之类的东西,你们应该也遇到过。

网友:
直接用钻机打穿

网友:
拿电钻啊反向就OK了

网友:
拿电钻钻,我们这都这样的

网友:
想想办法咯

网友:
用烙铁加热取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这位大哥是不是修水管的哦!咱们这可都是修笔记本的呀?

网友:
那些只是工具和思路,只要能拆下就行。还是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当然那些工具用来修笔记本还真的是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一字螺丝刀左右摇摆划道口,划完口拧的时候要用力压着拧。不过划扣很费时间和力气。

网友:
用电动螺丝刀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同意12-14楼的说法,用电钻反方向就可以了,我这边的有两台笔记本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用风枪配合镊子将其取出!!!

网友:
用榔头砸    砸烂就下来了

网友:
用手动电钻,直接钻开。要很细的那种钻头。

网友:
用烙铁烫螺丝然后再用拧螺丝看看

网友:
用机子搞掉。

网友:
我遇到两个IBM机器,十字螺丝,滑丝了用一字也没解决,电钻估计可以的。在遇到用电钻试试。

网友:
用尖烙铁加热把它通出来

网友:
多大的螺丝啊

网友:
我还没搞清楚是上面十字那个搞滑了还是下面螺丝搞滑了?

网友:
我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开始的时候就要用力。要细心

网友:
用小的电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