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速慢了很多 是不是有人蹭网 网通的4M 看看正常么

楼主(2010-12-15):
气炸了  抓狂啊

网友:
什么东东?没看明白啊

网友:
啥东西来的?

网友:
自己看进程有没东东在下载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进入自己的路由器看 这网速 确实不怎么样 你自己pING当地的DNS服务器

网友:
延迟比较大,可能网络繁忙,这个不能测带宽多少,要用测试软件网站测带宽,或用迅雷软件下载最大速度来看

网友:
看不懂,啥东东

网友:
时间要低于100 才算正常

网友:
是不太正常,我的一般都是17-30内

网友:
如果是无线,你设置WAP与WPA2模式的密码,应该不会被蹭网的,这个网严重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机器中了病毒所导致的,建议你查询清楚。

网友:
应该不是蹭网的问题,看你的数值这么稳定,都在200左右,如果是被人蹭网的话,数值应该高低不等。可能是分配给你的IP不太好,可以尝试多换几个IP看看,有的IP段就是不太好。

网友:
搞了无线路由吗如果用了无线路由进路由看下

网友:
向客服打电话问问网速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吧

网友:
检查电脑的硬件及软件
如果是ADSL或还有路由器的,还要检查这些硬件设备
最好给路由器设置上密码,这个是关键

网友:
我猜一定是被网通公司给搞了      以前的网速很快的  现在不行了    网费都涨价了
  网通要搞人也没办法啊      如果自己用路由分一台 会不会被查出来    封路由器

网友:
一般都是无线蹭网,看一下路由器列表

网友:
这个兄弟说得很对。这个只能说明你是网通问题或是你那路由或机器中招咯。。。

网友:
能用有线就尽量关掉无线,现在这蹭网的太厉害了,防不胜防啊。

网友:
解释解释无线是什么意思 用线的还用关无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