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维修的疑问

楼主(2010-12-15):
最近准备学习一下笔记本维修,看见人家修笔记本的都有个电源,那个东西怎么用啊?电流不好调,只好调电压

网友:
电流不是调出来的。论谈上说的电流是通电时的电流。

网友:
汗,这是数字可调电源,电流跟电压全部调到最大就行。那样会更准确,只要有一点短路电流

网友:
电流不要调的

网友:
这是模拟笔记本的适配器的工作电压,电流一般是开到最大,他会自动跳动的。

网友:
这个是维修电源,就是用来代替原配的适配器,通电后看电流的变化大致判断故障点。

网友:
调电流时把红 黑短接,最左边的那个小调可以调电流。不过我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机子电池充电时电流大,如果电流调小了会像短路一样

网友:
你先把它买回来,再对着说明书调试一下你就会明白的。主要把电流调到最大,电压按适配器的电压调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有说明书的``照说明书做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叫可调电源。是维修的常用品。

网友:
修本必用的,做电源用,看电流确定故障.

网友:
修笔记本必备维修武器

网友:
有些老师傅爱用指针式可调电源

网友:
一般把电流调到最大,然后按需要调节电压。

网友:
先买个吧  玩2天就知道怎么弄了 呵呵

网友:
友情提示你:不要轻信论坛上某些人的调侃!要认真查阅使用说明书,这样的电源只能是先解决有无问题,有条件还是购买好一些的。就你的图片看,这是一个30V5A的,有自动恒压恒流的切换。是不是指针的也无所谓,主要通过上电电流的跳动,间接判断启动状态。

网友:
电流调最大 电压根据笔记本的电压调

网友:
电流不用调了  掉电压就行了

网友:
维修必备可调电源  电流不要调   根据笔记本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