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今天修了一个AMD4000+CPU,原来CPU也能修的呀、、、

楼主(2010-12-15):
今天没事做因为下雨,,正好有一个客户CPU坏了,,,换了一个。。坏的客户没要。,,所以就自己拿出来看了一下。。。。点了一下确定是坏的。。因为没事做所以就把CPU上面的一层散热片给扒开了,一看原来跟以前老的AMD462的CPU一样就是多了一个散热片在上面,,,看见CPU表明有很多很小的排容,因为没事做所以就想了一下把它们都换了说不定可以好了,,所以就开始行动啦,,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换了,因为我还有一个也是坏了,,,所以我就把另一个坏的CPU上面的换到这一个上面来,,,,,因为我没它会好的,,,也是因为我好奇啦,,就拿了一块主板试一试。谁知道可以跑码,一看C1了,内存没过所以就上内存,,一上内存开机一看C1,C3,25,26,这不是正常的跑码吗??、上显卡一看显示啦。我高兴死啦。呵呵。。因为很有成就感。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发上来让大家也分享一下。、。。呵呵。。。。如果你正好也有AMD坏的CPU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呀。因为AMD的CPU坏的的确很多。。所以大家也不妨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
厉害    CPU都能修好   我们平常的活都干不完   老大你可真有才

网友:
那个坏的排容换这个上能好,这个上的换那个上能不能好你没试试?

网友:
有才呀 cpu坏了也能修

网友:
我也有一块AMD4200+,试机不跑码,用风枪100度吹1分钟后,上板测试能跑码,但进系统很容易就死机,死机后再重启就不跑码了,不知道你这种方法修不修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试,因为那一个CPU已经是坏的,没用的,,,针脚都断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呀。。是因为下雨啦,,,,其实平常也很忙的呀。。。事都做不完。。又要做BGA又要修板,,就是今天闲一点、、、、

网友:
楼主真是太幸运了!而我就不行了,NND今天坏了两把电烙铁,主板也没修好,真是郁闷啊。

网友:
这样也被你修好!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可能你还得慢慢练一练啦,,,修主板悍功一定要过关呀。。。呵呵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唉。,,。,,也就是没事找事做吧。。

网友:
绝对的牛。。少见的猛人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为什么啊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自己也搞不清了 ,如果你知道了,回复下

网友:
LZ真猛··U也能修好·不过CPU坏的我还没碰见过···以后有机会了 一定试试··

网友:
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我试过了。长时间的话,一个月左右,快的话开机二三次就又不行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一般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