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开机白屏无图像,显卡无供电 ?

楼主(2010-12-15):
一台华硕X81S笔记本,主板为A8S,显卡是ATI的独立显卡板,开机电流到1.3A,数字灯也亮了,可以正常关机,开机白屏,但无图像输出,于是测主板各供电,发现其它电压都正常输出了,但显卡无电压,测显卡供电电感,其中一个只有0.5V,另一个为0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有1.8V,1.2V两组电压才对,测MAX8743工作条件,V+有19V,ON1 2V,ON2 1V,REF无电压,感觉不正常,测显卡供电阻值,一个为84欧,一个为20欧,应该也正常,于是更换一MAX8743,开机故障一样,再测电压还是一样的,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是哪一组REF的问题啊,好好打阻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明白2楼说的吗《《《?机器修好没?? 我决的是主板的问题  查一下到北桥电容

网友:
MAX8743加显卡芯片本身,就这两个地方,不行先换个MAX8743 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查周围的小元器件,和控制部分。显卡板取下来在量下电压

网友:
ON1 2V,ON2 1V是不是低了点,正常的话都应3.3V,先从这2个新号电压找吧,对照图纸找。

网友:
应该是显卡板的问题  我以前换过一个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就是把显卡往死里修

网友:
不出电压 没短路吧

网友:
首先要看是不是短路 然后看BOOT是不是正常 REF  再用示波器打打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先查基准电压然后再查北桥供电,左后家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   RFE  基准电压都没出来   说明芯片不正常     而且on1  on2 的电压偏低   如果不是芯片本身坏  就一定外围电路    要不在换一个 芯片试试

网友:
查8743on1 on2外围电路

网友:
查查为什么会没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
对图纸看看,加焊显卡不行,就修电路!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俩个电感的电压一个正常,一个只有0.5V的电压,测了半天原来是那路主供电的电压只有一半,后来飞线好了。。。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俩组信号的电压不正常,重点应该是查这俩路

网友:
华硕的这个ATI显卡不太容易脱焊 就查8743

网友:
     看一下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