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00上电掉电

楼主(2010-12-15):
前些天接到一台方正A500 主板号245II0装CPU上电就掉电,不上CPU上电流到0.45后掉到0.26,测试各阻电压除CPU电压为0.68外,其它电压都正常,LED3 LED4 LED5常亮,也更换了CPU周边的电容,也代换了MAX1907A,故障依旧,测试第16脚输出的外接电容C126是短路的,下了个图纸查了一下找不到CPU供电路。C126是好的,请同行指点。谢谢了

网友:
有同行修过此型号的没,有没有测试过不上CPU的情况下电流是多大,电压是多少V.

网友:
修得头大了,给点思路呀

网友:
换U试了吗?

网友:
祝您好运,期待结果,

网友:
最早就更换CPU了 不行 请跟进

网友:
正常的话,没CPU一般在 0.2几。电压在0.95V这样子

网友:
问题出在CPU供电,查MAX1907条件,座子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没有修好呀  没有上CPU电流是在0.26这样子,CPU电压为0.65V,装上CPU就没有电压了一会就掉电。请高手出来支点招呀 万分感激!

网友:
高手们出来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