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坚难维修,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12-15):
接客户一台联想R60,故障是没有待机,报价后拆机,拆开后发现公共端没有电,心想小问题应该好解决吧,测到供电到第一个 MOS管Q34后过不去了,这是个P管,正常为低电位,这里有19V的电压,这是很常见的故障,一般是先查DOCK-PWR20,跑线路发现F5保险挂了,再换再换,说明后面有短路的,查到U61的57脚供电电容短路了,取后正常,但还是无3M,5M,1901的工作条件就差没有单元电路开启信号了,没有示波器只好试了,查到H8,PMH-7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on1,PMH-7的工作条件还有一个就是RC振荡,果然R255阻值无穷大

换后有3M,没有5M,它们的开启信号是一条由两个电阻过来的,换5M那条的电阻后5M出来了, 触发后到0.20,就掉,换BD4175后电流上来了不显,最后换掉H8后显了,但提示Thermal sensing error,在网上查说H8只能换同板号的,有修过的的朋友请指点

网友:
应该是有程序的吧

网友:
h8都是带资料的,必须换型号,芯片级一样的

网友:
我有个T41的也是换了H8报这个错,换了N个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