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芯片组相同上电开机时序就相同吗?_笔记本

楼主(2010-12-15):
如上题;

          有无朋友做过统计,  芯片组相同的不同品牌的笔记本, 他们的开机上电时序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都差不多的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思路其实很好,如果证实了这个事实,那么以后一看芯片组就知道是什么时序,支持楼主,希望有版主来解答

网友:
不会一样吧,不同品牌的U时序还是有差别的,具体的也说不出来,期待一个完整的答案!

网友:
至少笔者认为。。就算同一芯片组。不同的厂商。。不要说厂商不同。。只要EC芯片不一样。。或许上电时序也就发生根本上的变化了。。。EC的地位不比NB.SB....差的

网友:
大体上是一样的,时序差不多,只是在要跟据IO不一样的话有些小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绝对不一样  芯片组的责任是为U服务的  而主板的责任则是为芯片组提供工作条件的  只要条件满足 芯片组没坏 就得工作 所以说 控制桥工作的条件很多 其中有一个能控制 就能控制芯片组了  控制的方式很多  哪种最省成本 最合理 各个厂家的方案是不同的 IBM 的就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