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主板 6e9p 开机提示出错

楼主(2010-12-15):
这主板拿来时电容爆了十来个。。换电容之前开机试了下有提示出错。。等换完电容也是一样有提示出错。。修了二个钟都找不出问题。。出来基地求助下!!!

开机提示: Initializimg USB Controllers ..

网友:
大开眼界了

网友(点评):
你开什么眼界啊???

网友:
CMOS放电试。

网友:
读取内存信息的时候,没有读过吧,换内存试

网友(点评):
这个观点认同。。只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有可以是内存电路有问题吧。。但还未查出来。。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如果能进BIOS就把USB给禁用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以上几位楼主。。刷个BIOS  换过内存。。量个USB 的阻值 供电都正常。。COMS 也清过了。。故障确定在主板上。。。

网友:
你有换667的内存看看吗

网友(点评):
换过了。。DDR800 DDR667 DDR 533 DDR4000 都换过。

网友:
690,780以前刚刚出来时你在usb接某些usbhub时就会这样,等过20-40分钟左右就会自动过去了。后来这些主板bios更新后就正常了。你这个也是一样提示装载usb驱动时出错,极有可能是南桥那边什么东西不正常了。你可以等个30分钟看能不能进去。能进去的话把usb关了。这不影响系统用usb的东西,不过要等进windows才能用。

网友(点评):
等30分钟。。这样久啊。。 有没有比较新的BIOS升级一下啊。??把USB关了还可以用吗????

网友:
先CMOS放下电,在刷下BIOS

网友:
唉....朋友这问题是很难整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很难。。改天我把南桥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可能把USB设置成了第1驱动,所以当你进BOIS打开USB的时候,机器开机就是先读USB的数据,结果没有读到数据,所以停止。你关掉USB的时候电脑就不读USB了

网友(点评):
BIOS都进不了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还没遇到过。。

网友:
看见上面明显的提示USB问题,就围绕这一块修吧

网友:
楼主,你发的图上的信息并非是错误提示啊
DDR Frequency 533 Mhz 意为:内存的外频是在533Mhz频率下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  意为:初始化USB控制设备

如果停在最后一行的话,先给CMOS清零一次。还有,将所有的USB设备给拔下来看看;还有就是打下USB口的阻值,或是南桥的阻值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跳线,,换换跳法,或插上跳线,,,,如果还不行,就只有换南桥试试了,神州板子,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华硕AM2和478的,都会因为跳线出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什么板子我的确记不起了。原来啊块板子是跳线的问题,那个跳线在音频接口的下面一点   专门给USB供电的,当然我只是搞好了,但也没有去看电路图看它的这种设计有什么用。 如果真有的话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