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楼主(2010-12-15):
小弟在此求助了,今天做系统遇到问题了,就是分完区了却做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啊??、也换系统盘了还是 不好使啊!

网友:
如能确定盘是好的,那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 再说吧

网友:
要知道硬盘是并口、还是串口,如果是串口的要用加载了STAT驱动的系统盘来安装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请问那是那个硬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测了有10多个坏道子,偶给擦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建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GHO得起不嘛。还是GHO完了装不起吗,说清楚一点嘛。

网友:
一样一样的代换吧

网友:
希望楼主下次求助的时候描述清楚,这样才利于其它朋友们帮忙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下回一定会的!

网友:
是的,要先说清楚的,

网友(2012-08-18):
在重新分下区试试,不行用光盘一键瞬分4个区,在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