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频你们一般都先怀疑那?

楼主(2010-12-15):
本人由于是新手想看看各位高手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一般应采取先简后繁的方法,内存、显卡、电源等能代的就先代,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老兄请说明白点,主机还是显示器

网友:
首先我排除内存,再是显卡,内存方便点,所以先排除

网友:
显卡和内存,,,,

网友:
一般就是怀疑显卡,如果是 I3 I5这类的花屏 一般怀疑CPU

网友:
  独立的先看显卡,集成的先看内存,还有VGA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显示屏就这两个没别的了/

网友:
肯定首先怀疑显卡

网友:
内存、显卡,最后是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集显首先怀疑内存如果是独显呢么我首先怀疑显卡本身,其次怀疑主板的。

网友:
是不是有的蓝屏和电源有关系呀。

网友:
屏幕,屏线  ,再者就是显卡了

网友:
内存 集成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首先内存 独立显卡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要是独立的情况下都是显卡的问题,要是蓝屏的话你说的没错跟电源有关系,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网友:
我这边的店.花屏的大部分是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针对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兄所说的屏幕指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又花屏又蓝屏怀疑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