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啊,5V通用笔记本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最近有一想法就是拿一块5V通用高压板接出一灯管做一台灯用,是不是接5V GND OF/OFF这三个就可以,如何接与接法,理论请高手讲解与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我自己用以坏的ATX电源和高压做了一个灯管的测试仪,P_ON/OFF信号接的是3.3V线,VCC接红色5V,GND接黑线,在PIN 14脚和地线上装个开关,就OK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zhangw
不错,不错,还可以测12V灯,一机多用。高招。

网友:
小白学维修
非常不错的接法,受教了。

网友:
真能想!1!

网友:
用电源适配器5V做5V供电,在主供电上正极接一个通断开关,地线接负极,再找一个1K欧的电阻,一头接5V供电,一头接ON控制信号脚,通电打开开关灯亮了,恭喜你成功了。用1084-33的1117-33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厲害 3.3 5 GND 都有沒錯 省了很多錢

网友:
好办法,明天去研究研究,弄小电源搞一个

网友(2011-01-17):
液晶灯管做台灯,那发出的光对眼睛没伤害吗,感觉看上就受不了的那种光线

网友:
好想发 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