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JOYBOOK R55V 屏幕起雪花!求租!

楼主(2010-12-15):
明基 JOYBOOK R55V 屏幕起雪花 外接显示正常 查屏供电 信号 正常! 单独用通用板点屏,屏是好的。 机器其他无任何异常
就以上两个条件,可否直接判断屏线有问题,打屏线,未发现异常。非常不解!
求大家帮忙 因为我找不到一样的屏线 需要从网上卖 怕买了不是屏线的问题 就亏大发了
信号

网友:
有显卡吗有就先修一下了

网友:
祥伟
的帖子
有显卡啊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 你看外接正常 屏也正常 有点恼人

网友:
外接正常不一定就代表显卡是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了!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珠在焊上去,屏线一般不会出问题的,最多的也主浊断线,但你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LZ先加焊下显卡看看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问题,现在很少有屏线坏的,另外屏线坏的话感觉不应该是雪花屏,纯属经验之谈说错勿怪

网友:
花得有没有规律啊,上面有没有显存的,小花有规律的多考虑显存,大花考虑显卡

网友:
感谢 各位的帮助 加焊显卡 开机不花了 走弯路了 被外界显示器误导了 受教老

网友:
其实显卡里面集成了很多芯片了,VGA只是其中一组,LVDS又是另外一组。

网友:
很多外接正常也是显卡问题的 你这个正好是这情况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期待解决中!!!谁解决了,别忘记发帖啊!!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一定说明显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