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 进水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15):
    同行送的本本,说是进水了,刚拿到插上电源无待机电压,一句话先拆,拆开完以后,有两个地方有发白的现象,洗板水洗了一下  看到Q3  明显短路  MOS管的壳都没了!换了在说了,由于这个实例有一段时间了,有些不重要的细节有些都忘记了,Q3换完以后 看没明显的短路了,插电源,还是有大短的现象,具体是哪里忘记了,换完以后,没有大短了,待机电流0.01A 测量3M 5M均没电压,按触发,上到0.05A掉电,后测量VCORE的Q11,上管短路,换之,换完以后还是没有待机电压,中间换了一个R22电阻,具体为什么换忘记了,

无3M 5M 后测量到EC/KBC的 ACIN#  适配器识别信号为高电平3.3V    电路图中标示为低电平EC才会认为是插入了适配器,

往前查看哪里出现问题了。问题出现在U3上  393 比较器,+大于— 导致Q6导通,后面也随着ACIN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后测量R31和R30 均为无穷大,分压出来应该为3.3V的电压  没找到一样的,就随便的找了两个装上去了,分压出来为2.8V, —大于+    具体同相端是多少的电压忘记了, 后R37电阻过孔不通,飞线与D5和Q10相连    在次通电,3M 5M出来咯!呵呵!

   触发电流上到好像是0.3几A 不动了,中间的测量别的电压过程就不多说了,后测量到内存 2R5A 无电压,

随后找到内存供电IC  2R5A的高端管的二极管不知道怎么丢失了,补上,
而后再次触发,上电,内存供电出来了,上U  无VCORE  我当时真晕了,,电流上到0.5几A,不动了,

后测量U507的工作条件 都是没问题的,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BST   EN  反馈,检流都是正常的,用波波测,上下管瞬间也没脉冲,当时真是一点思路都没了,
由于刚开始Q11上管短路了,想着,可能是主芯片就坏了吧!这个芯片实在是不好找,在加上我们这边地方小,我也刚开始做,
没那么多料板,实在是没办法就想着发两个芯片用用,后没什么事可做,就想着在测量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当测量到BST2的时候 电容和二极管都是正常,我就想着看是否与主IC的17脚相连不? 最后测量是过孔不通,我真晕,我估计第一次测量的时候没看BST2是否相连  只看BST1是否相连了,漏掉了!大意,粗心害死人啊!最后飞线OK

与C50相连的飞线,当时中间的那个铜接点,还在,就是过孔不通,后在飞线的时候把接点给搞掉了!

通电 触发  看着电流一路飙升,爽,  亮机。

呼呼   写实例真的好累!有路过的朋友不要错过,感觉好了 给加些分

还有一个实例,就是待机为4.25V   应该为5V  导致别的电压出不来的实例。
今天修了一半  机器还没做出来。也是电阻的问题

最后来张工台的照片!店面小,人气不旺,哈哈!

网友(点评):
维修台寒碜了点!~~赚钱了要换一个。

网友:
462那张板放哪干吗。还修啊?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换下来的 还没来的起卖破烂!台板好多没图,也修不好!客户也不愿意掏钱修!

网友:
工具都还不错啊!~ 哈俣。。。

网友:
中间那个也是示波器?

网友:
中间那个应该是可调电源吧

网友:
固伟双路电源、福禄克15B、白光951焊台、示波器,LZ好有米啊

网友:
风枪貌似也是白光的?

网友:
风枪是安泰信 850    80块掏的二手的!风枪没什么要求 只要能吹下IC就OK 了!

网友:
中间的那个是个 多路的可调电源,开始我还以为是频率计呢

网友:
楼主思路这么这么清晰啊,我修就糊涂啊

网友:
楼主在哪里开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呀

网友:
汗啊汗~ 对比下来还是没楼主耐心,最近接二连三的碰到进水的机器只弄好一台,
其它的图纸看晕了也没结果,想放弃了!

网友:
在河南平顶山 市里!

还有一个实例  显卡IC还没到!到时候在写一篇!赚点人气!

网友:
几天不见、成大师级别了

网友:
楼主修好进水机一般保多长时间啊?

网友:
昨天刚接到一进水机器,正在研究中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就是图有点模糊!

网友:
修这种机器得有耐心噢

网友:
鱼,现在技术是港港地啊

网友:
兄弟们!刚开始做真TMD难!客户不相信,客户都让老店给拉走了!

网友:
进水机能修好,技术也不错了。独挡一面没有问题

网友:
摆放很整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