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换屏

楼主(2010-12-15):
接一华硕K40A  屏碎  就在淘宝订一张屏   结果发来的和原装屏不一样    装上开机花屏   注销一下系统  又可以正常显示  怀疑平有问题  换一张   还是一样    后订一张原型号B140XW01   V.8   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
看来这机器也挑屏的

网友:
第一次遇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3种型号的屏   只有原型号可以用    其他都不行

网友:
可以换码片试试看呀,说不家原来的屏还是好的呢

网友:
楼主你没有换码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啊  哪个是码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屏碎了    电路板是好的

网友:
换码片过来    试试   再不行   换原装屏

网友:
看来笔记本也挑屏啊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

网友:
还没碰过这样的,,就知IBM的好多都是要原装的,,要不就烧主板保险,

网友:
DeLL1400的也是挑屏的

网友:
有些笔记本要换码片才可以

网友:
Dell  1420  也跳屏的  昨天我就换了个  还要换码片

网友:
学习了,记下了,谢谢LZ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
楼主外接正常不啊

网友:
换码片  一般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