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32 不加电

楼主(2010-12-15):
有台联想昭阳v32 不加电 由于我是笔记本菜鸟 拆开量了下开关引脚无电压 io有电压对笔记本也没思路 让客户拿走了 不死心上基地查查 发现是通病 狂喜 赶紧叫客户拿回来
今天客户有空送过来,拆开一看风扇下真有断线 一段连接cn26脚 跑线另一段连接D3  哈哈飞线吧  由于引脚比较密集不好焊接 看了一下找了个测试点焊上

加电开机 屏幕点亮

心中高兴赶紧组装上  一插适配器自动加电 难道和intel原厂的板子是的 自动上电  进BIOS 默认设置 还是不成

郁闷了 原来不加电 现在是自动加电

拆开来再研究研究 发现飞线焊接的地方和其他的线有点接触 晃晃线 不自动加电了  从新焊接  试了下ok了 装上 还是老有样子
看来这个焊点不成 找其他的地方  顺着cn26再电源开关板上跑线 发现直接接到了开关上
得直接飞线到开关  把原来的线接长

在组装上  不自动加电了   修复完成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看风扇下边的 线  好几条都容易断

网友:
焊接和跑电路是最基本的基本功,这个都搞不好那就只好靠碰运气了

网友:
楼主飞的那根就是开关键的那条线吗?

网友:
和那修的联想200一样.这种机的通病了,,,我是直接在断线那接去的,,

网友:
那里没断的,能触发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下次客户拿来 线接着看下把 不练怎能进步?

网友:
没有碰到过 不过经验留着 呵呵

网友:
如果这是个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应该是通病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修过这样子的都出来说说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啊  没修过额 楼主线飞的有点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这就没有正经的线  这个是软驱的排线 我扯开的

网友:
数据线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