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得其解的主板

楼主(2010-12-15):
一块华硕M3A的主板,装机都正常,可以玩游戏,就是不可以打开看带有视频的那种网页,比如QQ空间上有视频分享的那种,还有就是腾讯网页上的视频,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但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主板的那个地方。求高手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嘿嘿,这个问题啊,我遇到过。

不过,这个不是主板问题,你这个板子是用的集显吧,没有用独显,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情况?
因为你没有用独显,用的集显,然后这个集显又不能支持一些视频功能,所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你只要在显卡的属性里设置不用硬件加速,关闭写入,就可以解决这类的看视频就黑机的问题。

如果解决了请告诉我哟,我可是为了这个问题费了很多心神的呀。

网友:
这个真的还是个问题 我估计会觉得是系统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如楼上所说的。希望得到正解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试?

网友:
不是,这个机器用到的是七彩虹 220的显卡,按理来说这个显卡不会,玩游戏的时候不出现这个问题,看视频出现这个问题---这才是我不得其解的。这个主板无集成显卡,看网页的视频插件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它表现出来的故障是,先卡起,半天后没动静,然后会突然蓝屏再自动机器重启。

求解啊。

网友:
你按我说的试一下看一看。先排除软的,再来硬的,所谓修电脑,先软后硬嘛。

网友A:
关闭这个硬件写入,应该会对显卡游戏有损耗吧》?就是说有一些效果会出不来啊。

网友:
下载最新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A:
确实没那个问题出来了,但是会不会在游戏的时候有缺陷了?还有就是每次开机会提示找不到那个N卡的控制面板什么的,有点讨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这个硬件写入,应该会对显卡游戏有损耗吧》?就是说有一些效果会出不来啊。

我只能说,先要确认问题是否是我所说的问题,如果你是独立显卡这个问题,那就是DX驱动或者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

先确认问题了,才能解决嘛,不是板子问题对我来说,都好解决。

网友:
不匹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那个问题出来了,但是会不会在游戏的时候有缺陷了?还有就是每次开机会提示找不到那个N卡的控制面板 ...

没有这个问题了吧,你重新去下载你的显卡驱动,我估计这个显卡是水货?!!!

下个GPU软件检测一下显卡的GPU是否符合那款显卡。

你说的那个找不到N卡的驱动面板的问题,我很确认你的驱动装的不完全或者是显卡驱动装的有问题了才会导致这样的,220的显卡是不可能出现这个不支持硬件加速的问题的。

去下载个驱动人生,直接更新最新的显卡驱动,同时也要更新物理加速的那个驱动。

楼主如果解决问题了可以把我的这个答案复制到你的上面内容里去,并标上已解决 ,好让更多的坛友们能够知道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
那样说来是驱动问题了,见识浅薄的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A:
恩,我再测试一下,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再测试一下,多谢了。

嗯,肯定可以解决的,更换显卡驱动就可以完全解决了。
可能你们先主修主板的,就会有问题判断主板,像我以前是天天没事自己装软件玩的人,思路会先软后硬的。

准备睡了呢,祝你马上解决问题,生意兴隆。

不过貌似软件解决收钱不怎么好收呢,哇哈哈。

网友A:
还是一样哦,估计问题是出在显卡上吧,已经更新了显卡最新驱动,打开网页后i一般都是在1分钟10秒左右开始卡,然后无动静了。

网友:
从系统和驱动方面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样哦,估计问题是出在显卡上吧,已经更新了显卡最新驱动,打开网页后i一般都是在1分钟10秒左右开始卡 ...

那就再换一块显卡进行测试,这样问题就定下来了。

网友:
换个u试一下先,还有主板北桥虚焊也会这样的,注意一下

网友:
我遇见过 也是这样的 不过那个是显卡驱动问题 我安装不集成驱动的系统,再用原版的驱动盘全部安装了一遍解决了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过既然故障现象都一样
故障点应该也在显卡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