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怪现象,以解决 ene kb926QF CO 坏 现在换了一个 待机正常了

楼主(2010-12-15):
笔记本维修怪现象,请大家注意并帮忙
AMD CPU的HP CQ40
开始现象是花屏 确认屏坏 换上另一块屏好了。然后

高板板有轻微响声,我顺手用万用表了一下高压板和

屏线接口的电压,正常,但在测试时一不小心手接抖

了一下,万用表针19V和高压板的亮度短了一下,本

灭了,我取下一高主板与屏线接口,待机大了 一开

始是0.04 两秒后变成0.03  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49 不

动了也不掉电。请问各位同行大师们此种情况应怎么

样个思路进行维修。小第在此跪拜了。

以解决  ene kb926QF  CO  坏  现在换了一个 待机正常了

网友:
你把主板拆下来,外接显示器看看主板有没有坏?还是只是被你弄坏高压板而已!?

网友:
找个图纸 查查你短路掉的那些引脚都通那里了 再查查

网友:
独立显卡的就是显卡,集成的就是北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把主板外接试一下!

网友:
保险坏了

网友:
保险坏了

蓓祖宗 -3 重复发帖

网友:
我看也是保险坏了 我也碰到过一次 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北桥吧,没去其他地方看下电路图去IO了没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IO烧了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的主板是裸点的 待机偏高 开机上电到0.49就不动了 我怀义是IO坏了

网友:
原文打错了 是0.04 和0.03

网友:
应该是IO挂了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提吧,看电流应该跑U了啊

网友:
看一看条件

网友:
上面楼主也说了,电流可以到0.49这就说明跟高压没有问题了
0.49这个应是卡在CPU 。北桥挂的可能性很高啦

网友:
你就换io吧

网友:
先看看保险有没有烧。没有就搞北桥。不行就换个CPU

网友:
最好先从你弄坏的地方开始检修,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干活还要小心 不然可以稳赚的钱 到最后还要贴 上次我就陪了一个苹果的键盘

网友:
,应该是IO烧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把IO烧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拆掉高压开机试试,估计IO有可能挂了

网友:
呵呵,你把主板搞坏了,那样一般都是主板烧了

网友:
因为显示屏高压板直接连接公共端电压(一般都比较高),此处短接后(你的表笔惹得祸)容易导致主板局部开路或短路,看你的电流表跑0.43A可以主要查查电源IC和南桥....

网友:
主板烧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了.拆下来查查

网友:
老常說的沒錯:獨立的就是顯卡, 集成的就是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