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不认USB

楼主(2010-12-16):
今天接了一台DELL D400机子,客户说不认USB,我查了好久也没查到什么问题,以为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还一样。那位大侠帮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查USB供电。。。和数据线啦。。

网友:
不是BIOS里的USB没开启吧  再就是量一下供电有没有5伏啊

网友:
首先应该打usb各脚的对地阻值,桥不是乱换的

网友:
48m 时钟有没到南桥

网友:
USB接口才4跟线,跑下线路

网友:
data 线的阻值   供电    48M 时钟

网友:
USB 5V 和阻值都打下 然后重装个系统

网友:
USB,只要有供电,和到南桥的数据传输,就应该能工作的,先测测,数据传输的4根线,对地阻止应该是600左右,供电一般应该是5V,你测测有没有5V的电压在上见面,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就是USB口坏了,换一个,最好先别动南桥呢,先从小的入手

网友:
先 打阻值在考虑换桥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可以从简到易,先做个系统,不知你是一个不能用,还是全部不能用,一搬数据的阻值,在600左右,如果一搬是直接到南桥,如果偏低或偏高,一搬 为南桥坏,这种一搬都比较好修,仔细耐心点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问题已解决。换了个USB管理IC!!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上"USB管理IC"是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USB管理IC在哪里,什么型号的,把图纸上一张吧,基地里有这个机子的PDF图纸。

网友:
usb有管理iC吗,不是直接到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