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30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0-12-16):
客户一台优雅HP630 ,客户说屏幕很暗让我给他调亮些,这简单FN+*。。。额,没用。还是很暗。免强能看到桌面。

告诉客户,本人第一次修本本,可能是主板或者屏有问题。要拆机。要修吗?居然点头。。。。汗~~~

到基地下了chinafix[1].com.cn迅维网_QL6_DV2-DIS 0226.pdf图纸
1、拆屏,测了高压条上四针的电压。分别为18.6V 3.18V 0.82V 0V.顺序应该是VCC ,ON,VDJ,COM  问题找到了。VDJ电压偏低,我想这电压应该要3V左右才对。
2、这调节电压是EC控制的,测EC 21脚电压有3。2V,21脚接R20电压到屏线接口7脚。测R20两端电压。一边为3V,   一边却是0。82V。
3、测R20阻值。为3K多。照图纸,应该是个0欧电阻。换掉电阻。显示正常了!细看屏线接口,有被焊接过的痕迹。应该就是被吹坏的。 这颗电阻。
4、初次维修本本,高手莫见笑。

网友:
唉,第一次写修本本贴居然没人回应一下!

网友:
第一次修本本,思路清楚,不错,兄弟前途无量

网友:
赞一个 第一次修能这样不错

网友:
不错,第一次修能有这样的成绩,赞一个

网友:
我学维修笔记本很长时间了     就是 修不好一台笔记本      我怎么就不会想你这样    哪怕是简单的一台也好

网友:
好,谢谢了,收藏下来。

网友:
呵呵,第一次维修思路这么清晰,你小子可以啊。我也遇到过这种,直接搭ON和VD.

网友:
你换个IO看看,暗屏很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很不错,口头鼓励一下

网友:
哪天能像你一样就不错了

网友:
第一次就成功,做到开门红,祝你生意越来越火

网友:
第一次修笔记本都这样思路清楚,前途光明

网友:
只要有信心,相你一定走得更好,加油!!!因为有这么
好一个维修平台!!!

网友:
谢谢大家的鼓励!~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CCTV、、、最重要的是感谢基地这么好的平台。

网友:
亮度调节的电压跟开关的电压都是3.3v····
  lz思路很清楚··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历害,恭喜LZ阿。祝你生意兴隆啊。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 会看图纸

网友:
好样的,这个是不是直接吧ADJ原来的线弄断 飞个3V ??

网友:
哈哈。喜欢叫这样的朋友啊,,我QQ  96186915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ADJ到高压的0欧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第一修,好厉害。好好学习,祝生意兴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  可以直接飞3.3V左右的信号到ADJ。!把以前的线路弄断! 你发表的我看懂了,!谢谢你这号的经验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飞过去就没亮度调节功能了.有些刁民会依此情况给你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