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狂转,系统奇慢,是否硬盘有问题?

楼主(2010-12-16):
开机硬盘一直狂转,系统奇慢,CPU占用才11%啊,多次做系统无效

硬件如下:

硬件概述:------------------------------------------------------------------------------------------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4-2000
芯片组:                英特尔 845E (Brookdale-E) + ICH4
内存:                        256 MBytes
硬盘:                        希捷 ST320413A
硬盘容量:                19,092 MBytes (20 GB)
显示芯片:                NVIDIA(英伟达) RIVA TNT2 M64
音频设备:                英特尔 82801DB ICH4 - AC'97 Audio 控制器 [A-1]
网络设备:                瑞昱 RTL8139 Family PCI Fast Ethernet NIC

处理器:--------------------------------------------------------------------------------------------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4-2000
版本:                        零售版
步进:                        B0
代号:                        Northwood
核心:                        1
线程:                        1
TDP:                        52.4/43.7 W
缓存:                        12K uOps + 8 KBytes + 512 KBytes
平台:                        Socket 478 FC-PGA2 (mPGA478B)
指令集:                MMX,SSE,SSE-2,TM1
工作模式:
  低频模式                2000.0 MHz - 20.00 -  -
  高频模式                2000.0 MHz - 20.00 -  -
  当前状态                2018.8 MHz - 20.00 -  -

主板:----------------------------------------------------------------------------------------------

主板型号:                V星 MS-6566E
芯片组:                英特尔 845E (Brookdale-E) + ICH4
BOIS版本:                11/28/02
BOIS日期:                07.00T

内存:----------------------------------------------------------------------------------------------

大小:                        256 MBytes
类型:                        DIMM, SDRAM
时钟:                        134.6 MHz (4 : 3 ratio)
通道:                        单通道
时序:                        2.0-2-2-6
CR:

内存条 :                Row: 0 - 256 MB PC3200 DDR-SDRAM 金士顿 K
  大小                256 MBytes
  频率                200.0 MHz (PC3200)
  类型                DDR-SDRAM
  ACC                        None
  厂商                金士顿

显示:----------------------------------------------------------------------------------------------

显卡:                        NVIDIA(英伟达) RIVA TNT2 M64 Video Adapter
芯片:                        NVIDIA(英伟达) RIVA TNT2 M64
接口:                        AGP 4X
显存:                        32 MBytes
像素管线数量:
统一渲染单元:
频率:                        125.0 MHz

显示器:--------------------------------------------------------------------------------------------

型号:                        SAMSUNG SyncMaster 743DF(X)
序列号:                HVCT303338
屏幕尺寸:                Week: 11, Year: 2002
生产日期:                高:24 cm,宽:32 cm

硬盘:----------------------------------------------------------------------------------------------

硬盘型号:                希捷 ST320413A
硬盘控制器:                E-IDE (ATA-4)
固件:                        3.39
大小:                        19,092 MBytes (20 GB)
序列号:                6ED2369L
使用时间:                9810小时

声卡:------------------------------------------------------------------------------------------------

音频设备:                英特尔 82801DB ICH4 - AC'97 Audio 控制器 [A-1]
Codec:                        Avance Logic/RealTek ALC650

网卡:----------------------------------------------------------------------------------------------

网格设备:                瑞昱 RTL8139 Family PCI Fast Ethernet NIC
Mac地址:                **********

网友:
我滴个神啊.这机子很老..先MHDD检测下硬盘.加条内存在测测

网友:
老机器了 就是很慢的 不要拿他当双核的用  加个512内存会好点

网友:
硬盘出的问题,时间太久了,也该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了  ,换个硬盘试下,省得走弯道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什么大价值了

网友:
的确是老机子了,凑合用用,然后换新的

网友:
加个内存吧,能快一些

网友:
代换法测试之

网友:
开机硬盘狂转??每个硬盘的转速都是固定的,快了慢了都不能正常工作,没有那个硬盘可以慢转或者狂转的。看来你不是个搞维修的,竟然把硬盘和光驱一样看待。汗!

网友:
内存太小了,加个512的吧!

网友:
听张先生的 呵呵

网友:
- -超级古老的古董啊。

网友:
是硬盘一直响吧

网友:
张先生一语中的

网友:
这机子打开个网页都要等半天吧 扔了买台新的吧

网友:
LZ好厉害,是专业的吧.换个大的内存或加条内存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硬盘,主板,电源,按机率和顺序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条内存or hdd吧

网友:
上面的都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说完了,我就不用重复了

网友:
硬盘的问题很大 啊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这是主要 然后在整理下碎片~~ 不行就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