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文档WORD的研究规律

楼主(2010-12-16):
复合文档WORD的研究规律

1,ROOT目录一般在结尾(多数为倒数第4个扇区,所占2个扇区。有些也在开头第3个扇区左右)
2,SSAT表一般在ROOT的结尾,结构与FAT表一样(一般所占1个扇区)
3,SAT表一般紧挨着在ROOT的上面,结构与FAT表一样(有时SAT表扇区可能不是连续的)不是连续的时候,在偏移4C填写的地方要注意不要写错了
4,SAT和SSAT表多数都是01 00 00 00开头的(有些也不是,需要注意,主要看结构)
5,MSAT的第一个扇区开始位置可根据SAT最后一个扇区号+1得到的数值区搜索(如最后一个扇区号是3A 04 00 00我们就可以查找3B 04 00 00偏移为0)MSAT的第二个扇区开始位置,就是第一个MSAT扇区最后4个字节给出的位置,以后扇区以此类推。
6,加密的文档恢复方法也是一样的。

009注!!

网友:
期待LZ发些图文并茂的教程,好指导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