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9600显卡的焊盘

楼主(2010-12-16):
昨天修一台t42 9600的显卡,花屏。因为是黑胶的,只好拆下来重做。做好以后,上机,显卡vcore短路,怎么会呢。。。。拆下来检测,发现中间的一块,主板上都是地脚的那一块,显卡上对应的脚有的跟地脚有阻值,跟显卡vcore脚一样的对地阻值。这个显卡原来中间就植株了一个十字架,后来从植的时候全植上了。按原来的样子从植,不短路了,加电,正常显示了。第一次发现,显卡上的焊盘跟主板上的焊盘不能简单的对应啊。特此共享,请大家注意。

网友:
不早说.我连换三个显卡.后来还是找人做的... 我要吐了.

网友:
确定和这个相关的吗  中间全部是地的无法解释

我也有个,取下测了不短,做上去就短,后来换新才好  真没注意过

网友:
呵呵,楼主做桥不够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