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T 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0-12-16):
IBM X41t 用ghost安装系统时,拷贝完重启时起不来,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格式化完成后拷贝文件过程中总是有文件提示找不到,拷贝不过去,而且跳过去后重启时也是无法安装,用的是板载内存,已经排除硬盘和光盘问题,会不会是板载内存或南桥故障,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吗?
硬盘
文件
格式化

网友:
内存有可能,可以用软件测试。南桥应该没可能

网友:
HDD 内存 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张哈哈
的帖子
换新的系统看看,有可能是软件总量

网友:
rst测一下 .

网友:
估计 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板载内存坏了 有办法换吗?

网友:
你可以换个别的系统还那样的话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你可以烤好了文件在到 你 机子上解压 反正内存你没办法换

网友:
rui弱弱的问一句 为什么说南桥也有可能有故障啊?貌似和南北桥无关啊?

网友:
还有板载内存不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