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掉电

楼主(2010-12-16):
加一点电,很快掉电。测电感都不短路。各后期电压点也没有短路。测各电感电压,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他都有。查cpu供电芯片各脚电压,开启信号没过来。查开启信号,是由很多电压的电源好信号逻辑与以后产生。量各个电压,v1。5s电压偏低。0.6v。查他的供电芯片,是1.8v转换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更换电源芯片,1.5v正常产生,cpu供电出来,不掉电了。插上代码卡,跑码正常。这个机器支持pci-e的检测卡。维修结束。因为写的匆忙,没上图片。特此共享

网友(点评):
开启信号 应该在3V左右 是PWR_GOOD_3

网友:
写的很好,思路明确,我这个小白都看懂了。就是不知道你说的在哪里。看来我要找图纸看看了。

网友:
没有发图纸上来,如果有图纸,更加好些

网友:
我对楼主的诊断卡感兴趣。呵呵。能不能说下用的什么诊断卡。540能跑码。我在基地买的诊断卡直接插PCIE接口都不跑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有图片号分析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11-01-19):
很经典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