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a95 照相全黑

楼主(2010-12-16):
接到一客户送来的canon a95说是照相全黑,自己开机试了试,开机打开屏幕果然是全黑,按了一下menu,出了菜单,上下左右也试着按了一下,认为屏和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故障可能出在镜头上,把强制闪光关了,按照相按扭,仔细看镜头好像快门没有工作,故怀疑是快门有问题,不知判断是否正确,请师付们指点一下,再动手拆

网友:
佳能A95黑屏有二种情况,一种是CCD坏了会黑屏。一种是快门没有工作也会黑屏!
如果快门打开的情况下拍照黑屏,很可能是CCD坏了!
如果快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黑屏,哪就是很可能是快门的排线断了!

网友:
此机不光是拍照黑屏,开机屏也是黑的,按照版主说的原理,估计是ccd坏了

网友:
通病,A75,85 95   CCd坏

网友:
CCd坏还有的修吗

网友:
  肯定要换CCD咯

网友:
搭车问一下,我修的一个相机跟楼主讲的故障差不多,就是屏显示的是白屏,按菜单有选择,开关机都有显示LOGO画面,

网友:
CCD坏几乎是A95的通病,这批机器用的SONY的CCD,当年害了一大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