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2八角IC

楼主(2010-12-16):
  945GC-M2   内存槽下方   主板报警小喇叭旁边的IC八角4622烧了,哪位大师有他的资料或则是代换IC提供下子  谢谢了!!!

网友:
4622前面还有没有字母或数字,另外你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网友:
应该跟4500是一样的!!!可以一脚和八脚相连的``

网友:
不是很懂。。。等 等高手我也想知道。。。。

网友:
4500 4600 都可以代换

网友:
联想品牌的机器 ,谢谢楼上的,我试下看看 。有结果了再说

网友:
N+P复合型MOS管,与4500可以互换。

网友:
品牌机内存供电多用这种N+P或者N+N复合型MOS管。4812也见过多次。类似液晶易坏管AO4606

网友:
简单,可以用液晶高压电路芯片4606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板子有些争议 已被客户取回  不过用了4600应该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