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过了LOGO就卡住了 要等很久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0-12-16):
HP-6910P过了LOGO就卡住了  要等很久才能进 系统    什么问题啊     高手请教

网友:
你不装硬盘看下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你就拆机修主本好了!

网友:
南桥 电源 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南桥 BIOSS可能较大!

网友:
BIOS 硬盘 南桥 查查呢

网友:
换个硬盘   拔了所有外接设备 光驱 无线网卡 试试

网友:
先查软件方面噻,用PE启动看问题是一样的不,还一样的话再拆硬盘,最后修主板

网友:
有时光驱也会引起这现象

网友:
用排除法试呗

网友:
硬盘坏道的可能较大

网友:
调下bios的开机顺序咯

网友:
南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先 测硬盘 在刷BIOS  最后 做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再查南北桥

网友:
刷下BIOS。在看看硬盘。不行就搞南桥

网友:
见过几台联想的光驱坏了导致挡LOGO

网友:
以前遇到过,有可能是硬盘线松动后造成,你查一下硬盘接口。

网友:
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