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 用什么工具焊啊

楼主(2010-12-16):
南桥 用什么工具焊啊

网友:
植锡珠的话用钢网加风枪 做到主板上的话用BGA

网友:
南桥最好用BGA 要不染鼓包 炸开口 等等 就会出来

网友:
用热风枪把

网友:
没条件的话就用热风枪了

网友:
无铅的用风枪 难度较大

网友:
水平高的话可以用风枪,最好用BGA

网友:
当然,最好还是有BGA返修台了,,

网友:
我还没用过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