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LR1主板不能进桌面,安全模式能够进,是何缘故?

楼主(2010-12-16):
启动后在WINDOWS旗帜飘过即将进入桌面时死机,用电吹风吹主板加热后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冷却后再启动故障又出现,请问是何缘故?

经过试验,加热北桥,可以顺利启动进入桌面,加焊北桥以前没有搞过,不知后果如何啊!怕焊废啊!

网友:
加热北桥看看  也可能是电容失容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个档在“欢迎使用”那里就死机了  是加焊南桥好的    也是845的板   楼主不防试一试

网友:
在电容没有爆的情况下哦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看看啊   在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先不要大面积加热,一个个慢慢来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进系统后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多谢以上各位!我有两块硬盘,系统是正常的,是一样的故障!我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啊,加热北桥很明显的故障就消失了!我先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 北桥焊了吗  好了吗

网友:
先在论坛学习加焊北桥的方法,不敢盲目的焊啊!

网友:
楼主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啊?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啊!

网友:
电容失效很有可能。。
一般是桥下面的。 还有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