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

楼主(2010-12-16):
前几天接到一个宏基的3680.客户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到手后,机器开机正常,再放一天后,机器不开机,再拆机器后IO虚焊了加焊后试机时都正常,试机一天后,又出现开机掉电,不开机。再正常开机时,什么都正常,不开机是或掉电时,拆开机器既有正常了。求助大家是哪的问题。

网友:
桥有可能会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主板上哪里的贴纸没贴,造成短路保护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好多了,但是都没解决,没头绪啊

网友:
还是有虚汗的地方,或者有不稳定的地方,拆开仔细查查把,我的线腐蚀了,造成有时连接有时不连接,也是经常见的.

网友:
有空焊 或主板上那个切纸没装好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压都有没有啊 没有就查线路 都有估计就是桥了

网友:
看看你的休眠键!

网友:
是不是装的时候有元器件接地了

网友:
要排除装机问题。空板测试。

网友:
裸板测试  不行加寒南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是你那里没装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吧,不能开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s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吗 ?????

网友:
不要装机裸机测下如果还是就加焊一下各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不要装机裸机测下如果还是就加焊一下各电源芯片或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EC容易虚焊,我已经修过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呵呵  楼主修好了有没有分加点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装机没装好啊,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个小问题,不是虚汗就是那里没有装好啊